acer aspire 4710

楼主(2013-09-19):
朋友一台acer aspire 4710,笔记本被摔过。屏碎,开不了机。拆机检查硬盘坏了。原机两个内存条。两内存条装到另外一台笔记本上正常开机。说明内存是好的。拿去做桥好装一个原机的内存条装在DIMM1位置能开机。装两个不开机。把另外一个内存条装在DIMM1不开机。难道不是原机内存条坏了。内存条装到另外一台笔记本上又正常开机。看来此机挑内存,DIMM2插槽有问题。查内存数据线阻值。DIMM2插槽25、38、43、44、45、61、63脚无阻值。各个脚与板子的线路是通的。内存插槽没问题。难道北桥有断路?43连接的是北桥的BA38脚是通的。其他脚有的不通。北桥挂了,算了也不想换桥。换屏、硬盘也不少钱,没啥修的价值。朋友也不想修了。只有放我这里了。

网友:
这样的内存也不贵,没有价值了。

网友:
这机器也不值钱,干桥说不定还有别的问题了

网友:
二代内存的机器,坏了果断报废,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北桥掉点就没意思了

网友:
确实没有什么修的价值

网友:
自己有工具有配件倒是可以研究研究,拿去让别人修是没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