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MD2不跑码,求指教

楼主(2013-09-19):
今天遇到三片七彩虹945MD2的主板,CPU供电正常,南北桥供电也正常,PCI也有复位,BIOS我也重写过了,BIOS芯片装在上面的时候,1脚没有片选信号,芯片拿了,1脚反而有信号,哪位修主板的大师,能不能批点一二,这好象是这七彩虹945MD2的通病,三片板子是一样的故障,以前也有遇到过,都没有修得起来。

网友:
刷BIOS,我有一块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装上BIOS时,没有片选信号,拿掉就有片选信号,说明BIOS芯片有问题,换个新的BIOS芯片

网友:
你把BIOS拆掉打值。。如果片选不短路。你换个bios吧

网友:
拆个一样大bios,再把程序刷进去  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