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更换显卡后装不上系统【续】

楼主(2013-09-19):
上次求助文章

IBM T40更换显卡后装不上系统------实在没办法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9721-1-1.html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脑只要插上USB设备才能正常装系统,也不会重启,只要插上USB鼠标或者其他USB设备,机器就能正常进系统,使用多久都没问题,但是一拔掉USB设备,机器几秒钟就会自动重启。然而机器使用安全模式不用USB设备用多久也没事,本以为是系统问题,换了好多系统都一样,安装版的,克隆版的,都不行。。因为接USB有明显区别,所以我为此还换了南桥,居然故障依旧。。哎。。。这什么故障啊?有谁能帮忙啊?另外机器机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使用开始-关闭,无法关电脑,关闭变成重启,安全模式又没有问题,哎。。。

这机器我搞了好几天,实在累啊。。

网友:
可能是北桥问加焊一下北桥试一下了

网友:
北桥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吗?无解。。。这个机器我做了很多操作,花屏换显卡,问题解决了;重启,换南桥,装系统,BIOS是官网最新的3.23;哎。。。只能试试了。。还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掐指一算 可能是bios

网友A:
这个问题,即然试出来和USB有关,那就测一下,插与不插时的区别,即然换过桥还这样,那就是桥的外围电路,你去查一下,南桥外围的USB偏置电路,USBRBIAS

网友B:
usb  接口没问题吧

网友C:
我认为是USB周边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即然试出来和USB有关,那就测一下,插与不插时的区别,即然换过桥还这样,那就是桥的外围电路,你 ...

我是新手,你说的这个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是USB周边电路有问题

那就说有点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  接口没问题吧

U口使用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你先加焊一下北桥,我以前也加焊显卡弄的我走弯路。先加焊一下哦    试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