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怕死,让我来

楼主(2013-09-19):
老板说公司有一台电脑20分钟内会随机性断网,公司好几个人都没搞定。重做系统,加USB网卡。都不行?你去弄,实在不行就换主板
     首先询问使用的电脑的人,了解情况。自己观察现象:使用电脑的人说:20内随机性掉线,用360修复一下,就可以了。本地连接   -支持-修复,也可以。我自己观察的现象是ping192.168.1.1正常,ping 218.85.152.99会随机性掉一个包,也有时随机性掉好几个。其他机器正常。网线,路由器都是正常的。把问题缩小化,是电脑的问题,网线路由器交换机排除。
   系统是别人做的,看了下网卡驱动2012年的,速率更改10M,ping192.168.1.1延时8。很大,自动协商延时是1.
   检查主板电容电路无鼓包现象,手触摸芯片,温度都正常。 去官网下载了BIOS,刷新BIOS。点不了亮了。原来我BIOS刷错了版本,好吧,机器是去年买的,老板都发话了,实在不行就换主板还有保修。现在有2个结论,1是告诉老板我把BIOS刷挂了,请求返修主板。2是判断这个掉线的现象和BIOS有关,自己花钱刷BIOS,主板就没有保修了。好吧,死就死了,不花钱怎么学技术。自己坐公交车去修主板的地方刷了BIOS,刷BIOS的师傅也说了,我用风枪把BIOS芯片吹下来,在加焊上去主板就没有保修了,你这个主板还有保修的。好吧,死就死。刷吧。询问了价格40块。(自己掏钱)很快BIOS刷好。坐公交车回来,重新把主板各部件拆了组装了一遍。这个系统是别人装的,我判断问题的不喜欢用别人的系统。BIOS关闭网卡启动,直接重新了PNP系统。很快系统安装完毕,驱动也完毕,本地连接提示正在获取IP。大概10秒,没有获取到。看了下网卡驱动日期2013年5月。重启计算机。开机发现没有网卡这个硬件。关机,跳线,开机,网卡有了。再次重启网卡又没有了。其实当时心里就没底了。掉线的问题都没测试,网卡就经常没有。看来把问题搞大了。不仅主板没有保修了,开机网卡也随机性识别不了。
  再次进BIOS把网卡启动开启,BOOT启动改硬盘。更换12年的XPPNP系统,安装一切顺利正常。此时已经12:40了,压力山大啊。半天过去了。多次关机开机重启测试,无掉网卡现象。赶紧用科来ping测试工具,观察192.168.1.1和218.85.152.99和218.85.157.99  ,使用电脑的人反应登陆QQ20分钟内一定会QQ下线,也就是掉线。赶紧下载QQ登陆。同时开着迅雷,电影。(估计当时公司的网络被我一人用光了)20分钟内的测试结果是,QQ无下线现象。192.168.1.1正常,218.85.152.99掉了5个,218.85.157.99掉了9个。然后我就做自己的事去了。
    最后有的朋友说是电源问题,准备更换电源的。(此操作未执行,结果未知)
   现在有两个问题:1 ping 192.168.1.1正常,ping 218.85.152.99会随机性掉包,把机器搬到别的办公室一样掉线,公司内网其他机器正常,排除交换机路由器网线问题。想知道为什么DNS会随机性掉包
                              2 没刷BIOS,没换系统前,开机都能识别网卡,刷了BIOS换了系统。网卡随机性识别不了?

想知道为什么?求真相。

网友:
我认为网卡芯片的问题比较大。我认为啊。

网友:
如果我会用风枪,就会把网卡芯片吹下来,重新加焊。还有主板上的网卡开关什么来着。。我是个半吊子,业余的

网友:
把板载网卡取下来扔球

网友A:
网卡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不过这个故障太罕见了。

最初就应该去保修主板的。

如果是用风枪焊接BIOS的话,技术好的话是看不出来的,保修一样有。、

是的,又一次我装机一个电源有问题连续烧坏了两块新主板,我用风枪将烧坏的内存电源管理和桥供电管理芯片换下来一样拿到售后保修换主板

网友:
网卡芯片 问题较大

网友:
上个8139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做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不过这个故障太罕见了。

求交流,可以加个QQ吗?

网友:
我个人认为,你最开始就不要刷BIOS ,应该换系统试,如现象一样,进BIOS关掉网卡加个普通网卡或者USB网卡测试,还不行送保修,问题应该在南桥了

网友:
原来你是系统党的呀,说实在的,如果你连刷个BIOS都要拿花40块给别人刷,你这板干脆就在原来刷BIOS的地方帮你修得了,你没戏的。如果你实在有这个兴趣最起码有基础的情况下用功学三个月以上保守的才有能力修这板子

网友:
几块钱买个PCI网卡就可以了 !

网友:
百年一遇,我是菜鸟,我学习

网友:
在我看来,PING192.168.1.1和PING DNS服务器应该是一样的。区别只是经过的路由不同,我很好奇在自动断网后是否能PING通192.168.1.1,此时的IP,网关,子网,DNS分别是什么。
用tracert命令测试DNS的返回结果是什么。
同时也不清楚你有没有手动指定的IP等参数。

在软解决没做到位前就试图硬搞是你最失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