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浅谈

楼主(2013-09-19):
维修浅谈分享给大家

诚信③⑥⑤ -10 山寨
liushengkun -10 神马都是浮云
jiangshuai -2 严禁灌水
淮安笔记本维修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东风破先生 -5 最烦复制粘贴
月饼 -30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非原创!

网友:
我还以为是自己的体验,谁知道是一篇文章

网友:
就看看这个还要分看

网友:
看这还要分,下载?太会做生意了

网友:
我拿到的这块板子错误原因是“BIOS Data Error”。我看了一遍这块主板,发现它的北桥,南桥,PCU ,BIOS FLASH ROM 都已被换过,我觉得这块板子问题比较大,涉及到BIOS的问题一般比较难以理解,刚开始我还以为是 BIOS的程序代码错误,但在我给系统上电之后,发现80 port display card 显示 C0。这时候我判断不是BIOS程序代码错误。于是我找来 HDD, Keyboard 和 LCD,然后重新启动,按F2 进入Setup 画面,发现原来是 BIOS Revision, S/N number , service ID 有错误。我知道这些数据是在组装线最后阶段扫描进去,并进行reload 动作之后写入EPROM 的。于是我又找来了一片测试HDD, 执行reload 工作,我用键盘输入 Bar Code Number, 但是无法通过,显示写入“FAIL”,还有一条错误信息“MAC address format  wrong”,我觉得可能是lan 的EPROM 有问题,所以就用示波器测试U14 的信号,发现EESEL , EECLK 均正确,但仍然无法写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更换了U14 。为了使写入的数据准确,又到退修处使用了USB 扫描设备,但reload 程序还是无法通过,这时我想到可能是存放BIOS Revision, S/N number , service ID 的EEPROM 损坏,用示波器量测U27 发现MBCLK 信号正常,但data 数据看不懂。我判断极有可能此EEPROM 损坏,于是又换了U27, 这时候又进行reload 动作,终于 “PASS” . 接着又在退修处进行 Function Test , 全部测过,在组装线投料之后,Run In 也PASS.  这时开机进入SETUP 画面发现BIOS Revision, S/N number , service ID 已经写入,这块M/B 修好了。

结论:
1.        U27损坏导致BIOS Data 无法写入。
U27是一片8K Bit 的EEPROM ,通过SM BUS与PCU相连,U27存储的信息包括MAC address , serial number ,service ID, 料号,HDD 和Memory的大小等。这些相关信息是在组装线进行reload 动作时写入的。
        2.在修理过程中,应该注意IC 的PIN 脚是否有连焊或空焊问题,有时候不开机往往是这种容易被忽略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
能发点有价值的东西吗,

网友:
直接贴出来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