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短路造成开不了机的简单维修经验

楼主(2013-09-19):
      今天一老板电话求助,说是由于电线短路造成开不了机了.
      现象:开机无反应.
      处理办法:换电源,也无反应,强行开机风扇能转,说明是开机电路问题.再试,接上电源就自动起动,但过不了,几秒钟后就自动停止.非常奇怪.再开机,居然听到二声响,诊断卡显卡D0,难道过了吗?果断接上显示器,果然能起机了.但是为什么有这路现象呢?于是将COMS短路,清零,开机,果然一切正常,再也不会接上电源就自动起动了.
     疑问:难道是电线短路造成主板自动保护吗?

网友:
有些BIOS是记忆上次状态的

网友A:
我大白 刚开始接触维修 请问: coms短路 清零 是如何操作的? 是不是将主板上的cmos电池取下来,等几分钟再安上或取下来后将电池反向安装一二秒钟再正向安装就可以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大白 刚开始接触维修 请问: coms短路 清零 是如何操作的? 是不是将主板上的cmos电池取下来,等几分钟再安 ...

二种方法都可以

网友:
我见过技嘉售后通电情况下短接COMS电池座正负两端...可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