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跑E0或D0

楼主(2013-09-20):
收一华擎G41M主板用不同的两块诊断卡测试,一块跑几下后E0另一块直接D0,又找一块诊断卡跑00,上带灯测试仪灯全亮(证明北桥与CPU之间无故障),查全板电压均正常,上内存打阻卡各阻值正常,刷BIOS故障依旧,维修无思路,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的CPU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如果 诊断卡一步没跑  直接跑D0 或者E0  喇叭也不叫  考虑下你CPU座子是不是脏了 最后如果IO 是IT8712F-S的话 建议直接换IO!

网友:
查内存各项供电,换CPU,内存看看,刷BIOS,更接IO,一步一步来排除

网友:
内存spd电压有吗,买块好诊断卡吧大哥

网友:
上800的内存

网友(2016-09-23):
诊断卡就是诊断卡,只是个参考而已,你说各项都正常,那可能吗  再仔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