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410IG关机等10分钟左右自动开机

楼主(2013-09-20):
接到方正S410IG本本,客户反应插电源关机后10分钟左右自动开机,来了测了好久也没见问题,以为是BISO电池没电了,测了是没电,换了一个好的,测了2天好的,发回去,客户刚收到就涛声依旧。吭人啊,现在也不知道那里问题,希望大神们指导下,小弟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烧机吧,看看哪边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吧,看看哪边烫

没有短路的啊

网友:
这个 机器有网络唤醒功能肯定被启动了,也许他家用的局域网被人黑,所以在你家使用正常而在他家出现这个故障,可以关机后拔掉网线试试,如果没有出现故障了就可以从装系统或者更改系统管理账户

网友:
触发开关的电压有没有偏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