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老手帮忙啊

楼主(2013-09-20):
一个联想G450,开机不显,本想先刷bios试一下,结果一不小心把芯片掉到地下怎么也找不到了,没办法从B450上找了个25的刷上程序换上,结果还不如原来了,电流直接上到1.3就不再跳变了,请高手指点一下g450的bios芯片的型号是什么样的?我再发一个换回去,谢谢啊!

网友:
在地上怎么会找不到,证明你的维修间乱的不行。这个就是后果。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个  给你看了一下 是MX 25L1605AM2  其实这个无所谓  只要容量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容量一样 但必须在是INTEL找INTEL  AMD的换AMD  AMD和INTEL的BIOS不能互换

网友A:
BIOS容量一样都可以代换,不存在不能互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容量一样都可以代换,不存在不能互换的问题

可是原来的时候电流还能跳变好几次,到1.3左右,现在只能跳变一次,到1.3,就没有反应了啊

网友:
你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下载个图纸,看看就行了

网友:
找个容量一样的刷进去好 了

网友:
有这工夫,仔细找也差不多找着了

网友:
这个BIOS怎么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