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屏幕显示白条

楼主(2013-09-20):
一台联想E40的机子,开机后屏幕显示大量黑白相间的条纹,,接外接可以显示,屏线插拔擦拭过了,问题还是有,请问是屏幕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可以显示,显卡应该没有问题,你试试换屏看看

网友:
外接不花屏,那说明和显卡没关系,接个代用的屏看看

网友:
你换张屏试吧。  还有提醒楼上一下外接正常也不能说明显卡一定是好的。

网友:
这个只有代换才能确定,你换个屏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上个图看下,才好大概判断

网友:
你用显示器换另外台机器搞下看

网友:
谢谢大家,换了个屏试了一下,确定是屏的问题,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
居然是屏坏了

网友:
个人觉得是屏幕的可能性非常大,显卡坏的竖线的可能性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