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这个电源吗?

楼主(2013-09-20):
       原两个数显挖掉,原电流表位置,装入一只指针表,电压表经改线缩小体积后装回(本来买了一个几块钱的四位电压表,结果发现便宜货发应慢,而且尾数乱动,看着很烦用着也很烦,改回原7107芯片的表头。)
      去掉两个微调电位器,电位器改为两只单圈线绕电位器,电流调节移至原电压微调位置。
      指针表下装999ma三位表, 也是个便宜货,十几块钱,反应也有点慢,好在只是为指针表提供小电流精确参考功能,就不管它了。经测试便宜货的四位数显极不精密,ma级没有参考意义,所以选用了三位表,当电流达1A时该表不显示数字,剩下的工作交给指针表吧。
(图中为3ma电流指示,由于只有几十mv,所以电压表没反应,用Ve86E对比过,小电流精度令人满意。)

这不是最终方案,各位有什么建议尽管提。
下一步最终改造方案:
       1、整个面板换掉,因为要安装一只超大型的5A指针表,宽9.7厘米,安装在正中偏左位。哈哈。
       2、三位ma电流表改装到指针表上头紧挨着,LED选更小一号的。打算使用原7107芯片改为ma级使用。
       3、去除接地线柱只保留正负线柱,两个旋钮位置再下压一些,仅在旋钮上方一点。
       4、整个面板选用乳白色亚克力制作,高端大气上档次。

补充一下:风扇串了一只300欧电阻,声音听不到了,哈。
       风扇串了一只

网友:
自己搞的啊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能买到吗多少钱

网友A:
看着不错,数显

网友B:
指针电流表改用91C4型体积小很多,就和数字电压表平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针电流表改用91C4型体积小很多,就和数字电压表平齐了。

我喜欢动感的指针表,本意就是要大的。越大越好,下一步就要装上9.57 X 6.6厘米的1.5精度的指针表。。。。数显将进一步压缩体积,只占很小的部份了。
指针才是主角。

网友:
和楼主的1样怡展的305d 现用的噪音大

网友:
那么好的东西

网友:
怡展的305D电源

网友:
这种电源原本不就可以显示电流大小吗,何必改成指针式电流表+数显,真的没那个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数显

电流表还是指针的好,能直观看到电流波动,一般电流也不用要求太精确

网友:
风扇弄个温控电路,电压调整弄成数调的——用编码开关(这样就不会像老年痴呆,呵呵)。
不过算下来改电路的成本都可以买个新的了

网友:
牛逼 可是还是喜欢数字的呢

网友:
风扇串电阻不可取,电流大的时候温度高,最好温控暴力扇,温度越高风扇转速越高,我已经改了用了两年了,效果绝对不错

网友:
风扇串电阻不可取,电流大的时候温度高,最好温控暴力扇,温度越高风扇转速越高,我已经改了用了两年了,效果绝对不错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1531-1-1.html

网友:
不错,动态观察看着明了。

网友C:
楼主你这个0.00几A的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0.00几A的怎么看?

数显电流只显示mA级,999mA,,1A以上不显示。

网友:
电流法做维修,指针表有压倒性优势。。。。。。数显表显示电流变化活象老年痴呆,除非象示波器一样可显示电流变化,啧啧那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