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321开机一进入XP系统桌面,就黑屏,电流掉到0.6-0.7,请大侠分析下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20):
compaq 321开机一进入XP系统桌面,就黑屏,电流掉到0.6-0.7

还有进PE界面,只有我的电脑和PECMD说明,其他都没有
想用优盘重做也不行,请大侠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
新手,还在学习中。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部分

网友:
看是不是北桥缺电压

网友:
CPU背部有没有颗大电容,有的话!就拆了换了!

网友:
有没有考虑是硬盘问题呢?从简单检查做起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吗? 要是能进就装个安装版的系统 看看是不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进PE掉不掉电啊

网友:
CPU供电问题

网友:
散热或者CPU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