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v 黄板 REV2.2 的求BIOS数据

楼主(2013-09-20):
论坛里的那些大神发的什么k42jc的试过了不触发 只有一个可以触发还是点不亮 我的是华硕K42JV REV2.2 黄色的板子 BIOS芯片是25l3206E 请大侠帮忙 先谢谢啦

网友:
我现在有个版号K42jr 2.0的华硕板,一直的找不到合适的bios,不知道跟你这个是不是差不多呢

网友:
华硕的本子,现在太恶心了,BIOS就算刷对了,有时候都不行

网友:
月饼那个BIOS,可以的,你下个试试

网友A:
先谢谢月饼哥了  我的修好了 换了无数的数据都不行 还在淘宝花了6元买了一个也不行,订了一块25L3206E(原机芯片的型号) BIOS芯片换上原机数据就好了 ,现在分享给大家两个数据。我的板号是K42jv REV 2.2 黄色的板子 另一个是网上买的。
第一个是原机拷贝的,使用过了绝对可以用的。
华硕K42JV REV

ASUS K42JV网上买的.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月饼哥了  我的修好了 换了无数的数据都不行 还在淘宝花了6元买了一个也不行,订了一块25L3206E(原机 ...

我先下载试一下,,我的过10来秒钟风扇狂转。。机器正常亮机...其它一切都正常,,感觉停不下来一样..

网友:
不错 我的正好也是黄色的 不过我的问题是 看电影 不定时死机。。先刷下

网友(2013-10-22):
不能用  我2.2黄板的   换桥后   要么风扇不行   要么本地网卡驱动装不上

网友:
网卡可能是BIOS里面有个关了
你开机到BIOS里看下

网友:
先下下来 明天试试

网友(2013-11-28):
我的刷了,进系统后风扇常转,鲁大师测温102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