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电池不充电,被我秒杀了

楼主(2013-09-20):
图一:
图二:
如图1:充电时,电池接口的1、2PIN为11.4V左右,3PIN MBDATA和,5PIN 温控TEMP_MBAT为1.6V 。这些电压应该都是正常,电池能充电,电,但是。。PU3 ISL88731各个脚电压和阻止都正常,PU3的27PIN 28PIN电压为19V反馈脚17PIN 18PIN电压也正常。22PIN ACIN,2PIN ACIN,13PIN ACOK,3PIN VREF电压都正常  ,但是重要的是第四脚 4PIN MBCLK 没有3.3V  ,如图可以可知道,这个来自PD2,找了半天知道了,这边断线了,立刻飞线到电阻PR29上,量下电压,OK,电压都出来了,看到主板上的电源灯 亮了,完美啊, 成功修复了

网友:
秒杀是牛人哦。

网友:
mbdata mbclk  是充点芯片检测的还是  ec检测的

网友:
一般我第一会想到换电池   哈哈  学习了

网友:
好強喔,感謝嘿,這個回享,可以好好學習看看

网友:
你是从电池接口第几脚往回查的啊,是判定了缺那个电压吗?

网友:
初哥有魄力

网友:
我的本子的电池也不充电了怎么办

网友:
DATA和CLK应该都是3.3V吧?

网友:
lz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系统管理总线,简称SMB,

版主 这个脚信号  也有 通往EC的吗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冲不起电 是IO问题

网友:
学习了,楼主很细心。

网友:
主要是从电池电压入手,,所以比较块解决,需要帮忙的,请关注淘宝店:鲁黄虬连锁旗舰店

网友:
学习了,楼主很细心

网友(2014-01-03):
CLK没有的话应该认不到吧

网友(2014-02-25):
ding .....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2014-07-23):
我碰到一台 提示电源有链接  未充电  原来的问题是 电池电源一起插就大短 电池壳MOS管换了可以开机不断 电池也可以识别 但是提示未充电  郁闷

网友(2014-10-13):
第4脚是ICOMP  补偿脚,
说错了吧

网友C(2020-06-16):
y460也不充电,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