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笔记本重做显卡后显示缺笔划

楼主(2013-09-20):
最近修一台联想G460笔记本,原故障是进系统后花屏,于是重做显卡后,问题接踵而至的来了。开机出来联想LOGO正常后,DOS界面字符缺笔划,进BIOS花屏。接外屏也是一样。已为显卡没做好,又重做一遍,还是老样子。客户就在旁边看着的,所以就说要换改良版显卡,客户同意后离开了。于是网上订了一片全新的。新显卡到货后马上,上BGA焊接,冷却后试机还是一个样。各位大哥碰到过这样的吗?请给小弟一点建议谢谢!

网友:
显存搞坏了吧。

网友:
这应该是显存的问题,要换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你仔细看下显存。

网友:
可以看下显存

网友:
显存可能粘珠咯

网友:
显存的问题 字符花!

网友(2014-07-12):
我建议再换一个显卡,如果还是一样,显存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显存坏了 要不也不会这样

网友:
百分百显存有问题。

网友:
显存吧 埴球试试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
我不会查电路,但是我也认为你显存坏了

网友:
换了显存看看吧,先看供电正常不吧

网友(2020-06-09):
看着应该是显存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