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的问题

楼主(2013-09-20):
前置USB3.0不识别U盘,是什么情况?

网友:
5V电压异常也会。

网友:
一般前置usb电压都偏低.没后置usb适应能力强

网友:
确保U盘正常,先测试2.0是不是能用,3.0接口共9根线,下边4个是2.0 ,上边5个在3.0时才用得到,看下2.0,查下供电,再找3.0问题

网友:
要进系统装驱动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