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集显维修实例

楼主(2013-09-20):
  型号,IBMSL410K。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电流跑到0.6A掉电,掉电后海能按开关触发,说明是却分组电压,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各个分组电压,只有CPU电压没出来。问题锁定在ISL6266上面
    找到图纸,打开搜索ISL6266引脚定义,发现22脚5VSUS.20脚VIN、48脚,1脚3v供电没有,心里想,应该是供电没输进来吧,然后顺着22脚找到一个滤波电容,测了发现电容两端相通‘。然后换了个电容上去,还是击穿的,可是量了下5V电感没短路。然后量了下啊2脚,发现微短。根据我的维修经验,不应该出现微短啊。再量了下48脚和1脚也是微短。供电脚应该不可以短路的,后来换了个ISL6266上去。CPU电压就出来了。。维修有时候就这么简单
  图纸上传不了。显示用户组限制这么大的文件。等我成为会员有一定上传。
   最后说这么多,就四个字。申请转正!!!!

网友:
小林
不对吧 你VIN都没有电压呢 供电都没有他怎么出电压呢

网友A:
小玲!!电流跳到0.6然后掉到待机,可以重复触发,这个缺少电压和信号吧……

网友B:
我都说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各个分组电压,只有CPU电压没出来。 VIN怎么可能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玲!!电流跳到0.6然后掉到待机,可以重复触发,这个缺少电压和信号吧……

是缺电压啊,缺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说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各个分组电压,只有CPU电压没出来。 VIN怎么可能没有呢?

纠正一下,VIN有19V电压,我手误。。。。

网友:
取下ISL6266我没直接换个芯片上去,而是量了一下刚刚微短的脚没有短路了才上的芯片

网友:
看来这种芯片还是有坏的!  以后要多注意注意了!

网友:
修出来就好

网友:
不太懂电路呀。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