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一份工作是网吧的技术主管,网吧方面的问题可以问我~

楼主(2013-09-20):
嗯,争取赚个精。

网友A:
我问你一个问题:网吧机器用U盘PE启动上网和看电影,除了人工治止,还有没有其他方法防止?

网友:
网吧收银系统会有监控的,一旦出现非法上网,会发出警报的。像这种不通过收银系统上网的客户机,系统会第一时间警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你一个问题:网吧机器用U盘PE启动上网和看电影,除了人工治止,还有没有其他方法防止?

另外,可以在BIOS里面禁止U盘启动,自己加个密码,自己需要维护的时候用密码改掉再进行维护,当然这样自己维护起来会稍微麻烦一些,看你自己的取舍了。

网友A:
U盘启动PE,收银机是看不到的,上网也看不到,BIOS密码可以先用正常的缴费上网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启动PE,收银机是看不到的,上网也看不到,BIOS密码可以先用正常的缴费上网去掉

你用的什么收银系统?pubwin是可以监测的,你要在后台打开监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启动PE,收银机是看不到的,上网也看不到,BIOS密码可以先用正常的缴费上网去掉

给系统做限制,让他不能去掉BIOS密码。如果是用软件的就禁软年,如果用命令的就禁CMD和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