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

楼主(2013-09-20):
为什么去掉C3不能上驱动板 一上驱动板电源板电压就不稳定??求解???

网友:
能详细点吗?!

网友:
C3是不是指输出整流电路的滤波电容,如果是你把它去掉,输出就不是稳定的电源了,接上负载后,当然就不行了

网友:
你越说越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