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还有救吗

楼主(2013-09-20):
这个硬盘是从联想机子上拆下来的 使用正常 然后接到一个不良主板上用了一次!现在所有主板识别不了通电正常旋转 发热高了一些 只要装上个硬盘 电脑开机巨慢!进PE也没用!开机英文都没有显示硬盘 进BIOS里面也没有!

网友:
看YANG治不行了

网友:
换一个,治不行

网友:
估计没救了。

网友:
换个同样驱动板(硬盘的)试试,相当好换的。

网友:
换个吧,这个挺难搞的.

网友:
固件坏了   刷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开机,先不插硬盘,u盘启动进入dos工具箱,再插上硬盘,用mhdd看看发现了硬盘吗,有的话有可能有救!

网友:
估计烧到哪里了,有很重要的数据的话找一块相同的控制板换上去,同时还要将就控制板上有个数据芯片换到新的上面来。

网友:
换ROM和板子,ROM在板子上

网友:
可以换一个了!

网友A:
估计数据能救.你先换个板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数据能救.你先换个板子吧

坏了还可以治么?能救数据?

网友:
找个一样的,物理坏,电路无问题的,拆板子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换一个罢了!

网友:
数据不重要就不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了还可以治么?能救数据?

数据恢复啊,

网友:
应该是电路板有故障了吧。量一下5V和12V电压信号正常不。

网友:
固件坏了,一般救不了

网友:
硬盘是最脆弱当然,要是固件坏了。那也没有救了。 数据还是能搞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