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电钻充电器MOSTA MT1008输出电压低,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3-09-20):
正常应该可以输出7.2V到18V,现在只能输出7V,无法给12V的电池充电。大电容,817光耦,开关管,低压滤波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这个电路里没有413,而是一个78L08,已经换新。PWM芯片是个6脚的,资料查不到。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另外还有个问题(不是这个电路的问题,总能遇到的共性问题)。为什么变压器各引脚在线都测量不到电压呢?甚至LD7575PS这样的管理芯片输出脚电压也测不到,但是管用。请高手给解释一下

网友:
是78L05,笔误。

网友:
高压部分芯片 6脚 型号是b3950p
低压部分芯片 8脚 型号是LB108NJ

谁有PDF资料 给份参考一下

网友:
来看一下,有难度!

网友:
高手来帮忙

网友:
高手来帮忙啊 无解了吗?

网友:
来高手指点一下啊 输出电压低的原因都是什么?

网友:
有没有图让大家看一下,也好多个参考。不是吗?

网友:
主要是也没个相机,拍不清楚。手机照出来的效果太差,看不清楚。

网友:
那你查查稳压取样电路的电容电阻

网友:
如果外围元件都没问题的话,估计还是那PWM芯片问题,给你发一下LB108的参数参考一下吧

LB108参数

网友:
奇怪,怎么去掉下载附件的分数,上传的时候好像没得选呀

网友:
LB108的那个PDF根本用不上,不过还是要谢谢这个朋友了。暂时放着不搞了,等有资料和思路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