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开机黑屏

楼主(2013-09-20):
刚接到一台Y460 开机黑屏 外接显示器 花屏 (第一次外接),等再接的时候就是黑的,已经看不到花了,现在正在拆机器,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给点意见,I3 ATI显卡的,看网上说Y460的毛病好多,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BIOS  放电就好了 什么原理呢.......

网友:
我的也是放放就好了,

网友:
第二天又不行了

网友:
等待高手指导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后换板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机器,。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   根据楼主的描述   感觉有点像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显卡,现在的A卡特别容易坏,坏了一般就是能过显卡,但是屏无显

网友:
故障又出来了,装显卡驱动黑屏,重新清BIOS又可以开了,等下午回来再研究。。。

网友:
等待高手,我也修到过,卸载显卡驱动进系统都好好的,安装显卡驱动,一进windows 桌面,马上黑屏。。

网友:
干显卡  不行换板吧

网友:
你放电或清BIOS,只是把BIOS里的显卡模式改成集成了,所以能亮机,你设成独显就不亮了,归根结底,显卡坏了

网友:
A卡出了毛病,那只有换A卡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双显卡独立的显卡坏了    我有一个一直在那里放着呢

网友:
直接修显卡

网友:
我也曾经换过,但是故障依旧,头疼呀

网友:
这种机器难修啊

网友:
我感觉还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查查看显卡小供电啊,不行就CPU也换个试试,再不行就换板子吧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放电了  BIOS  默认是集显开机      你这个独显应该挂了

网友:
显卡问题,我上次遇到一个,换了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让客户用集成的了,风险大,摘完再不亮麻烦

网友:
客户不同意换显卡,跟他说风险了,他考虑完不换,呵呵,我也省了事,外一不亮或者不好丢人不说还劳埋怨,呵呵,刷完BIOS应该是切换到集成显卡了,所以亮机,有些同行说的是对的,就是客户没同意换显卡,所以最后什么问题也没能告诉大家,不好意思啦!!~~

最后说一句,我最近买的好些芯片做完都不亮,大家买芯片要小心啊。

网友:
看客户作什么用了,不行经济的话,独立的去掉用集成的就行了

网友:
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不会是南桥问题吧。。。 RTC电路 或者换个电池看看  求高手解

网友(2014-06-29):
干显卡,A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显卡/显存问题,一个头疼的机器。一个显卡芯片不便宜,收费又低,就算搞利润都没有装一台XP的价格,几台机都退机处理了。这机加焊是弄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