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优利德UT61E求帮助

楼主(2013-09-20):
前段时间,外出修机器,把胜利表搞丢了,看好多朋友说UT61E不错,入手了一台,机器到手感觉有点失望,看外观还不如胜利VC890D,拆机里面感觉做工很差,焊接好差。真心对不起200多块RMB。用了两天蜂鸣器声音莫名其妙变小了,查了下说是HCF4069U出问题了,购了几片换上正常了。一个星期前修一个华硕的板,不过内存的,测VCCSPD,一下有3.3v,一下没有,要不直接就是,7.8V这样子慢慢变为0,第一次测直接没有电压,害我查了半天,最后换表一测,稳稳的3.3V……怀疑电池有电量不够了,好吧,换个电池,正常了,用了一两天又出这烂毛病了。直接换充电电池,又正常了。今天测下AC电压,竟然惊奇的发现AC档一直显示O.L,蜂鸣器一直叫。NND,我彻底被这破表征服了……从买了这表就没有省心过,真是对不起那200多块的RMB……有没有懂的朋友指点下是那里的问题……实在不行扔了换块胜利VC890D用算了……

网友:
补充下我还从没有用过这表的AC档,今天第一次用竟然就来个O。L。真心坑爹。不管电流还是电压,只要换成AC档就是O.L

网友:
哎 楼主是不是在某宝 入手到假货了啊  上内部图片看下  俺也是这个表 一直很正常 没有什么问题  不存在楼主说的任何情况

网友:
应该是问题表的吧?

网友:
用了3年UT61E的路过,这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表

网友:
胜利万用表 VC86E 4位半高精度万用表/频率/电容/温度/带USB接口 我用的这个。买成240.怎么现在淘宝看270了。涨价了。

网友:
我也用尤烈德。没发现什么坑爹的啊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表 一直很正常 没有什么问题 经常24小时开着(晚上是忘了关),用的9V充电电池 不存在楼主说的情况,仅供参考

网友:
UNI-T的东西就是垃圾,我的示波器UNI-T UTD2102CEL 买来没有用2台就不能用,发厂家,说修不好,也不给换,我只想说“操”后面狠心买了个2手的泰克500M的!9千多,我感觉这9千多我花得最值得的一次。

网友:
国产表细节方面做的是不比进口的好,但还是可用的,100元内买国产VC921,原用几百的那就买进口的。

补充内容 (2016-10-8 09:11):
楼主的61E是UT的,61E就是这样的,有时DCV是不能测的,如3.3V、5V电感前端,开关电源和变频中测直流工作点有时很乱,61E看来不适合维修用表

补充内容 (2016-10-8 09:17):
最适合维修用表:
139C
有钱DT4282、81 还能代波波,做不少事,它的ACV档很强,峰值档有的掉电也能抓到。

网友:
上个图鉴定一下,可能买到假货了。。。。。。。。

网友:
12年前60块入手的DT9205A数字万用表,我都忘了是什么牌子的,国产的,一直用到现在,毛问题没有,稳定准确高效。现在还在正常服役...

网友:
我的华仪用着也还可以,做工也很好的

网友(2013-10-21):
嘿嘿。维修人员手里怎么都得准备两只表啊,我手里一只FLUKE 18B 一只胜利70D,70D的蜂鸣器器让我给取了。18B就用来跑跑线路

网友:
买到假货了吧,用这么短的时间就出问题,当时应该添点钱直接买块福禄克就省心多了,价格贵点,不过用过了就知道

网友(2016-06-08):
我用的优利德UT60H,速度快,很好用。

网友:
LZ能不能发个图啊,虽然可以度娘,可再打开网烦啊!!

网友:
直接退货不就得了

网友:
我14年买了一块,用到现在都很正常,挺好用的,可能你是买了假货,或者坏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