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指示灯亮几秒就灭

楼主(2013-09-20):
一个怪问题,显示器接上电,打开后,屏显示三四秒左右变灭,指示灯也不亮了。把屏拆下来,仍然是指示灯亮几秒就灭。再把高压板断掉,故障依就。指示灯灭掉之后测电压,14V和5V都正常。没思路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驱动板有短路的地方,或者是MCU程序问题。你用个通用驱动板点屏试试。

网友:
来看一下,有难度!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有的是负载拉低的,你测下接通负载后的电源是不是跳变,有板的话先排除是主板还是升压板或者电源板等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