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连接电脑只能充电连接不上iTunes

楼主(2013-09-20):
苹果4连接电脑只能充电连接不上iTunes
iTunes  重新下载安装了的

网友:
这个是USB数据通信线路出了故障:有2种可能;1你的USB线有问题,可以更换一条USB试试。2手机故障;手机故障又有2种可能 1是你的DOCK排线坏了,2是你的评析USB线路有问题。通过你上所说可以基本确定是USB通信线路有问题

网友:
换系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