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

楼主(2013-09-20):
今收到一台山寨超簿笔记本,一插上电源,电源适配器的灯就灭了,拔出来就亮,有短路,拆机下来,什么外设都不插,可以开机,等插到屏线哪里就短路了,一看屏线有烧过的痕迹,屏线中间还有一小块跟U盘大小的电路,上面有一个芯片标有DB=CD63D的,问一下各位大神,这小块电路是屏电路。

网友:
包在里面的屏线太细,可能过热,屏上有几根供电的全部粘在一起了。

网友:
应该是二级短路  细心查查

网友:
屏的高压电路

网友:
应该是升压芯片吧。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的VGH电路短路

网友:
这个是给屏幕点亮LED背光的  没有卖的    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