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460p-i3显卡供电短路

楼主(2013-09-20):
a460p-i3显卡供电短路
显卡芯片上面的电容没有短路反面的电容式短的。回事拿了的问题

网友:
头痛在网上没有太多的资料

网友:
来看一下,有难度!

网友:
显卡摘了还短么

网友:
是显卡背面的短吗。还是电感短

网友:
那就是电容吧,摘了

网友:
显卡有几组供电,反正那上电容,和显卡上面的电容,不是同一组电压

网友:
用烧机大法烧吧,最快的方法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吧 看能否烧出短路元件 祈祷不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