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d怎么转MBr

楼主(2013-09-20):
联想E330 win8系统 客户要求装win7 其它盘有资料 有没有在不动数据的情况下 将当前GUId模式转换成mbr

网友:
来看一下,有难度!

网友:
最好最安全的办法是外接一个USB硬盘,把有用的东西整出来,重装系统后,再干回去

网友:
没有办法的!!

网友:
进PE 用DISKGEN
按F6 选择用 MA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