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供电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9-20):
在CPU的供电电路中,为什么下管的G极电压会高于上管的G极电压。

网友:
你去查找一下,MOS管的开关特性资料,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这个 MOS管 在不同电路中 工作导通性质应该 也不一样

网友:
只要cpu电压正常就好了,管那么多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