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帮忙 联想x60 风扇错误,清理后键盘没反应

楼主(2013-09-20):
x60风扇error 拆机后清理加油,能开机进系统,但键盘上只有红点和电源键有作用,其他任何键都没反应,插usb键盘能使用,在设备管理器能看设备正常 。请问是键盘问题还是io或者键盘控制芯片问题,该怎么处理!

网友:
重新拆下在装一次试试?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但不是同一机型

网友:
键盘没有插好,拆下来重新接上,要关机,拔掉电源去掉电池操作,

网友:
应该的没插好吧。

网友:
拆了不下10次了 每次拆都是电池拿掉后插键盘的 是io问题还是键盘问题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看啊,检查一下键盘接口部分

网友:
满纠结的,这键盘还不好找

网友:
楼主是不是拔了小电池了、在bios里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