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点不亮

楼主(2013-09-20):
刚接来 开机能亮,然后过了一会掉电,就再也点不亮了。电流能上到1.8后掉电,以为是北桥问题 上BGA加焊北桥后。还是老故障。CPU换过。内存换过,BIOS刷过无果。请大神指导下,

网友:
amd的吗。你加焊北桥

网友A:
我问你是不是amd的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你是不是amd的cpu的

是AMD的CPU  换过了  刚才亮了 一下  放了一会又不亮了。。真让人蛋疼,手里2快这个板子。

网友A:
如果是amd的话1.8还可能是北桥问题啊。你换个桥试看吗。还有扇热一点要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md的话1.8还可能是北桥问题啊。你换个桥试看吗。还有扇热一点要处理好

修好了的确是北桥问题,

网友:
换了北桥就好了吗 之前遇到一个加焊北桥无果 就没整了

网友:
我就知道是北桥问题。原来我也遇见过一个。加焊好的。

网友:
是北桥问题, 做完后必须垫铜片的!

网友:
那 机子又坏了 ,我很无语!返修率貌似有点太高了

网友(2014-05-08):
我的 这个机子加焊补亮,是不是要换个北桥啊?

网友(2015-06-01):
我的电流2.0A查过显卡供电都有波形也能跳到显卡刷过BIOS换过CPU重置显卡北桥无效打算换个显卡看看不行换北桥

网友:
换个  北桥吧

网友:
只能更换北桥,,,

网友:
找改进的桥试试

网友(2015-12-29):
我的能开机,但一两分就掉电,不知啥问题

网友:
北桥加焊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