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师傅一个问题?望赐教。

楼主(2013-09-20):
我在IO芯片附近测试一个贴片电容,一支笔接一个引脚,另一支笔接IO一个引脚测试通断,发现这个电容和多个引脚导通,请问这种现象是贴片电容有问题还是IO出问题了。请赐教,谢谢!

现在的问题是ATX插座的5VSB和IO芯片的69脚相通,IO芯片69脚又和C405贴片电容的一端相通,IO芯片69脚同时又接地,C405贴片电容两端都接地,应该是坏了,5VSB又不和C405贴片电容相通,也不和地线相通。IO芯片69脚用直流电压档量有3V,它是电池供电过来的。现在不明白5VSB和IO芯片的69脚相通,IO芯片69脚又和C405贴片电容相通,为什么5VSB会不能和C405贴片电容相通?

网友:
是不是接到地了哦 ,

网友:
晕.IO供电电容,本身就跟IO多个脚相通的

网友:
必须拆下来测量,才能测出它的好坏。不是在线测量,

网友:
io的供电滤波电容啊,io也好几个供电脚的,只要不短路就正常的

网友:
学习来了,请多多关照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ATX插座的5VSB和IO芯片的69脚相通,IO芯片69脚又和C405贴片电容的一端相通,IO芯片69脚同时又接地,C405贴片电容两端都接地,应该是坏了,5VSB又不和C405贴片电容相通,也不和地线相通。IO芯片69脚用直流电压档量有3V,它是电池供电过来的。现在不明白5VSB和IO芯片的69脚相通,IO芯片69脚又和C405贴片电容相通,为什么5VSB会不能和C405贴片电容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