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现象,如何解释??????????

楼主(2013-09-20):
有个板子,好像是北桥短路了,我把北桥供电的电容上接了个1.1v电源,这时电流是0.92a。同时用万用表测这个电容的电压,只有0.02v,但是电源的表上却显示1.1v没变化。

这是啥意思呢。

网友:
万能表带有电吧

网友A:
万用表电池1.2V的电供给电压表了

网友:
短的还不够厉害吧,要么你那表不准

网友:
表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B:
有些北桥的供电不用,直接对地处理的,阻值是0,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北桥的供电不用,直接对地处理的,阻值是0,是正常的

谢谢,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U=IR,R都为0了,U也就为0

网友:
可能分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IR,R都为0了,U也就为0

u是0,为什么电源上面还显示1.1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电池1.2V的电供给电压表了

啥意思?我有点没听懂。

网友D:
你那电源表有问题吧?

网友E:
难得是误差???那也不至于吧!会不会万用表电池的电放过去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得是误差???那也不至于吧!会不会万用表电池的电放过去的啊

说万用表电池的盆友,我实在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电源表有问题吧?

电源表没有问题。

网友F:
是不是965的北桥,有的是短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965的北桥,有的是短的哦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网友:
累加电源短路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965的北桥,有的是短的哦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