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05芯片7脚表笔一碰就掉电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3-09-20):
开机只要不碰7脚就不掉电,一碰就掉电,哪位大神告诉我下是什么原因嘛。。。

网友:
那还不简单,肯定是它的上拉电阻坏了呗,电流非常弱,你用表笔一点,电流就从表笔上流走了,电压随即被拉低,这样RT8105不就被迫关闭输出了吗??

网友:
支持楼上的看法,先测下电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