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测量灯管好坏?

楼主(2013-09-20):
我一般都是双向测试,灯管一根一根测试,然后高压也上长度一样的灯管测试,
好像有单根测试灯管,看电流的,要怎么测试呢?需要可调电源吗?电流一般是多大呢?
电源

网友:
买个灯管测试仪

网友:
用自制的灯管测试仪或是买个网上的灯管测试仪+可调电源能看到电流和电压的就可以了,,自制灯管测试仪就是在开关线和12V之间加一个1K左右的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