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9sw+驱动板,是不是有通病?

楼主(2013-09-20):
今天修到两台919SW+电源板,驱动板,供电都出来了,就是按键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有跳变,以为是程序问题刷了还是不行。。。最后只能换板解决。。

网友:
你程序刷的对吗?只要主芯片不热,一般都能刷好

网友:
那就不管程序的问题了,主要查板上其他地方

网友A:
一个小电容的问题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小电容的问题 通病

按键板下方的那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小电容的问题 通病

肯定不是你说的那个,,板号都不一样,

网友B:
肯定有坏的地方 在驱动板上  我昨天刚刚修了一块和你一样的毛病

网友:
这个没有通BING的

网友:
哪个电容在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坏的地方 在驱动板上  我昨天刚刚修了一块和你一样的毛病

修好了没有

网友:
3.3V上面的电容都查一下,位置不清楚,反正有电容坏,漏电

网友:
换个C2416把

网友(2014-11-17):
左下角一个和你小的贴片电容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