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bios密码破解问题 请赐教

楼主(2013-09-20):
本人新手 接到一个bios有密码的索尼 版号:MBX-165  集显  bios是48脚的 已经刷过 还是有密码 确定bios是好的 换过bios芯片 还是一样有密码 试过算号器 试过主板放电 换过南桥旁边的8脚类似bios的管子 (有人说要用编程器清空这个管子,我没敢测试)还换过主板上好几个管子 凡是感觉不是供电的管子 基本换了 感觉是应该有一个专门放密码的管子 但是真的没找到 或许找到了 方法不对 请解过索尼bios密码的朋友和高手帮我一下 不胜感激 下面是板子的图片
bios地址:内存下
正面:

背面:

不好意思 之前图片传错了 现在改过来了 重新传上来的图片 对不起大家了 不是故意误导

网友A:
刷了bios还是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bios还是不行?哦

刷了还是不行 我确定

网友B:
刷Bios就能好吧

网友:
会不会你刷上去的BIOS也是有密码的。

网友C:
这个我感觉应该不会的 因为我是在淘宝上买的 我刷了之后特意问了他 他说上个月有人刷了 是好的 我感觉几块钱的东西 应该不会骗我吧?而且我在别的板子上拆了一个bios芯片换上去 没有刷资料 就是用的原来的资料 也是一开机 出现logo之后马上就出现bios密码输入的界面 晕啊 菜鸟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就能好吧

刷过了大哥

网友D:
你读出来密码输进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应该有密码芯片! 对照图纸找找看,有些密码芯片是8脚的  像MOS管

网友F:
是什么BIOS,,,,
ami的,,,还是Phoenix得,
有没有试过软件破解。。。。。
Phoenix的破解比较简单,,,用Unlock6就可以(测试过)

PE里的DOS工具箱里一般都有破解工具,,,可以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什么BIOS,,,,
ami的,,,还是Phoenix得,
有没有试过软件破解。。。。。

有BIOS开机密码 还能进p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BIOS开机密码 还能进pe吗?

说的也对啊。。。。。

但如果是Phoenix的BIOS,输入几次错误密码后会有个提示,就是溢出码

你在另一台也是这种BIOS的机子上运行破解软件,输入溢出码,

会得到一组 密码,,,用这些密码就可以破解。

我破解过acer的。

网友H:
查一下,8脚的24C16的芯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感觉应该不会的 因为我是在淘宝上买的 我刷了之后特意问了他 他说上个月有人刷了 是好的 我感觉几块 ...

不好意思这个真帮不了你,我对这个不是很熟,不过有时听我同事说:有的EC这些也会有程序这些,具体的还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什么BIOS,,,,
ami的,,,还是Phoenix得,
有没有试过软件破解。。。。。

你说要破解 是怎么破解的?bios拆下来破解?还是要在原机上破解呢?原机现在不读光盘 不读U盘 不读外接光驱 我要如何设置启动项?请详细说一下 芯片是48脚的 什么牌子的看不清楚但是你说的这几个都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读出来密码输进去应该就可以了

如何读出来密码?请详细说明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有密码芯片! 对照图纸找找看,有些密码芯片是8脚的  像MOS管

是啊 你说的这个我也想到了 我最怀疑的是在南桥旁边的一个8脚的管子 但是我找了一个同样型号的芯片换上去 开机还是有密码 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好意思这个真帮不了你,我对这个不是很熟,不过有时听我同事说:有的EC这些也会有程序这些,具体的还 ...

好的 谢谢你 我如果解决了 一定上来和大家说一下 是如何解决的 目前我也在找解决办法 找了两天 实在是没办法 来论坛求助 因为知道大家都很忙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一下,8脚的24C16的芯片

恩 你说对了 我第一个换掉的就是这个芯片 我从另外一个板子上拆下来一个一样的芯片 换上去还是有密码 所以陷入困境 之后我又陆续换了几个8脚的类似屏幕背后的码片一样的芯片 还是一样  我还挺说清空你说的这个管子 我没敢弄 怕清了之后不能开机会惹麻烦 本来开机的 最后弄不开机就闹心了 但是我现在才想起来 应该清空另一个板子上一样的芯片 然后装回去试试

网友B:
上坛子里面 看看有没可以避开密码的程序啊 有EC可以起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坛子里面 看看有没可以避开密码的程序啊 有EC可以起刷啊

索尼真的很怪  刷了bios还是不能解密!我昨天接到一个三星NC10的上网本 有bios密码 一刷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没见到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感觉应该不会的 因为我是在淘宝上买的 我刷了之后特意问了他 他说上个月有人刷了 是好的 我感觉几块 ...

没有资料的BIOS也能开机?看来你没有找到真正的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了 论坛里没找到  最后放弃了 客人拿走了 哎……失败

很正常的 我有一会碰见个SL410K的机器 问题检查好啦确定问题啦 顾客说等有空再拿过来芯片发啦 人到现在还没过来呢 气人啊

网友:
没有后门破解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有资料的BIOS也能开机?看来你没有找到真正的BIOS芯片

我什么时候说bios里没有资料了?如果我连biso芯片都找不到可能真的是不适合做维修了 我百分百确定找到bios芯片了 48脚的 什么型号忘记了 有图片 你去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有资料的BIOS也能开机?看来你没有找到真正的BIOS芯片

大哥 是这样的 如果不相信你去试试同样的机器能不能开机吧 我所说的别的板子 也是索尼的大哥 也是48脚的 我感觉这证明这个板子的bios是不参与开机的

网友(2022-09-02):
这哪年的贴子了

网友:
本人的MBX247主板也是BIOS密码忘记,此板BIOS密码储存在芯片内,网上说的放电、Unlock6软件pojie等方法都无效;无耐挂咸鱼网,二手贩子出30元还要求包邮。一气之下网上找网站: http://bios-pw.org/输入显示的代码 [连续三次错误密码,(溢出红色:xxxx-xxxx-xxxx-xxxx大小写不限 )],然后在几秒钟内将生成的密码,我试了三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