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MD770 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长亮,A15有1.5V,这电压算复位吗?

楼主(2013-09-20):
       平生第一次独立修板,没供电什么的都好修,这种不跑码不复位的主板太难修了,求指教。我是不是可以跳过一些时序了?

网友:
复位只有一半按照不跑码的思路去维修

网友:
按下复位开关,PCIRST#,CPURST#有跳变才正常吧!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A15是复位电压正常:3.3V,你现在1.5V不正常,应该查时钟,因为按供电—时钟—复位时序,很多板复位低都是时钟没有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