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焊和焊接电解电容,热风枪和电烙铁那个比较好?

楼主(2013-09-20):
用热风枪和电烙铁来拆焊和焊接电解电容的话,那个工具比较好、比较容易?

网友:
一手拿一个!

网友:
如果是直接式的话我觉得还是电烙铁好用

网友:
贴片电容的话肯定是风枪好用,插针的电容焊台好用

网友:
直插式的,用宽度合适的烙铁头很容易搞定。而贴片式的用风枪比较理想。

网友:
没固定的,那样好弄用那样。

网友:
看你用哪个东西顺手!

网友: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洛铁,风枪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网友:
各有千秋!

网友:
风枪对电解电容外表皮有损伤,而且不好操作。不过,贴片电容,风枪方便点。

网友:
风枪方便点

网友:
对症下药就行吧!

网友:
各有各的用处,针脚的电容用焊枪,贴片的用风枪

网友:
下了备用,期待出在下一次啊

徐州海云弯不张 -2 严禁灌水

网友:
怎么好使。怎么用。随意。

网友:
电烙铁好用要至少50W外热式的,将焊头敲扁加工一下。

网友:
好弄就烙铁 不好弄就疯抢   这个其实没必要研究    到时候你自然就知道用哪个了

网友:
还是电烙铁好用,风枪容易把电容吹爆了

网友:
看情况,哪个合适用哪个

网友:
烙铁用得多,自己习惯吧。

网友:
的确直插式用烙铁,贴片式用风枪。都可以代替,不过规模化生产还是用针对性的。

网友:
焊接主板那种大面积敷铜的,需要比较 好一点的烙铁。

网友(2016-06-11):
用内热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