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源,电源风扇转,检测卡12V亮起。

楼主(2013-09-20):
(无正文)

网友:
什么情况?自动上电?

网友: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像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的。正常点的在COMOS设置中掉电后再上电选项设为POWER ON就会这样。  故障的话可能是开机电路异常。

网友:
你是说 你的诊断卡只有12V灯亮是么  要是这样 你先看下桥的供电

网友:
自动上电,是不是开机电路短路了?

网友:
并不算自动上电,就是检测卡亮12V,电源风扇转,CPU风扇不转,如果触发开机的话能正常开机。CPU风扇转

网友:
那你这个算是板子设计问题吧

网友:
帖主,这是故障还是正常。如果是正常,就是你的测试卡坏了。是故障,除了12V就是没有其它电压了。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