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条件修电源的方法讨论

楼主(2013-09-20):
       我们店里修电源不多,偶尔三四天会有遇得到要修电源的。我是去年元旦才开始学习电脑芯片级维修,现在还是不能完全把一个电源修好,看了一些资料,我以前都是把电源修得能启动,能点亮主板,自认为能用就觉得修好了,有时一点有输出,PG也有也就说修好了。自从最近看了论坛朋友推荐的肖战军前辈编写的《PC电源维修入门》我才明白,为什么以前修的电源时不时会有用一段时间又坏了的。
       从书中了解到,一般只要不是由于散热问题烧掉主开关管的时候,烧掉开关管经常会有保护缺陷,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这里又烧坏了。但是要检修过载保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欠压保护,都需要负载机来模似故障测试以便找到故障电路。而我们一般维修条件的人员就不能做这些测试和快速地找出来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论坛的前辈们,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在修电源的时候是怎么测试电源的功率和保护功能?在此先谢过。

       前两天修了一个HK400-55AP的航嘉电源。
       刚打开机子,里面电容全鼓包。在换电容时发现主开关管的基极偏置电阻烧了。后测量开关管也损坏,换完开关管和周围元件,上电,一拉绿线,听到很小“嗞”地一声,没有输出。我以为是后保有短路保护了,我打了一下值,没有短路,还发现PWM芯片可以从复开启,说明不是保护。
       后面用示波器发现驱动功率放大管的B极波形一样,两个C极波形不一样。开始我还以为是方波这个正常,后来看了《PC电源维修入门》才知道,后面这个像刀的才是正常的。换了一个功率放大管,能正常启动输出了,但是我不会测试保护功能和功率呀。所以请你们教我一下。呵呵。

网友:
只是简单说一下自个的经验,如芯片组合7500+339,楼主可在网上多找一下339的资料,339里面的几组电压比较器检测输出的电压,如其中的一组4脚和5脚,正常是4脚电压大于5脚的,如果你人为造成5脚电压大于4脚,那么2脚就会输出4V以上高电平,使7500的4脚电压升高,于是8、11脚输出截止。通过这样你就能测试部分的保护功能,负载测试可买电阻负载测试器(网上有得卖)

网友:
对,一楼说的很对,需要测试负载和功率的在淘宝上有卖,当然有很多高手可以自制,其中原理无外乎就是人为制造一个负载,其中也就是大功率电阻,具体制作过程与原理,论坛里有很多的,想省事直接在淘宝上买

网友:
不在整天在淘宝上买东西 很多垃圾的

网友:
谁可以帮分析这电路工作过程吗,看了看,没点头绪?

网友:
电路看不懂啊

网友:
哎 看看我就头疼

网友:
不加假负载试机心里没底。。

网友:
强啊!修电源也用示波器,400V以上的电压还不能测,我现在只用数字万用表一般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