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种RJ45网络连接器(主板网口插座)通用吗?

楼主(2013-09-20):
两种RJ45网络连接器(主板网口插座)的尺寸、焊脚都一样,但是内部结构不一样的情况下(如下图),是否可以通用?

网友:
很明显是可以通用的,基本只要引脚相同,这种网络接口就可以通用,因为有个规范,不管里面的保护电路怎么变化,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从接口到网卡芯片的顺序是一样的

网友:
完全可以用,直接上。

网友:
可以通用,只是内部保护电路不同

网友:
可以通用的。只是一个滤波器而已。。。

网友:
可以的 引脚一样

网友:
毫不多想,直接换上,准备收钱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仔细研究过后,发现RJ45插座真是品种多啊。

网友:
就一个接头,怎么里面这么复杂? 把网桥也给做里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