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dv4 接电源cpu温度高

楼主(2013-09-20):
一台HP pavilion dv4 用电池和HP电源的时候温度非常高 ,换DELL的电源温度正常,但是电池充不了电,大家有遇见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主板充放电芯片坏了,换一个就好啦,温度高的话,一定是散热方面没做好,多查查

网友:
充放电芯片坏了

网友:
用电源温度是要高点的。

网友:
能说清楚到底是多高吗,要是80多度那不算高,还有戴尔的充电器是带侦测的,肯定不能和,惠普的充电器通用了,你能开机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