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LDR is missing问题(附MTQ45MK的BIOS)

楼主(2013-09-20):
   给同行接一台LENOVO原装机型号:MTQ45MK装系统,打开一看无系统,不支持USB-HDD/CD ROM启动。有时认不到,有时认到不启动,正想换一台机做GHOST回去解压。
          为20分钟全部搞定,这下可好,GHO  做好以后装回去不解压不引导。光驱正常使用,BIOS里能认到硬盘。到引导是提示NTLDR is missing (缺少NTLDR,下一句:请按任意键重起),这下有得玩了,清CMOS也清了。硬盘放在我的电脑上正常解压,放回来还是不行把我自己用的硬盘调过来也不行,接了一堆硬盘还是不行我就想是主板有问题,晚上博饼明天放假,不搞了。
          一天放假回来,下午不怎么忙又把它拿也来玩玩。分析了一下如果是主板的问题归纳为南桥和BIOS,换南桥工程浩大,先刷BIOS,上网一找这BIOS不好找啊!很多人都在找没找到。就查了一下相同故障的贴子,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跳,众说分云。你MEI 你们说的我都做过,正打算换桥就看到一回复说:有得要在原机上做GHOST才能正常引导,灵机一装上光盘用光盘做GHOST重起引导了。这样也行,顺便份个BIOS同时也发给大家!

LENOVO MTQ45MK,L-Q45.part1.rar

LENOVO MTQ45MK,L-Q45.part2.rar

网友:
不知道你GHOST试过几次,其实有时GHOST是会出错的。   NTLDR问题很多都和分区方式和GHOST文件参数不一致有关系。 比如你GHOST后无法启动,用diskgen观察发现分区之间会有间隔。

网友:
有关查过没有发现异常,还格了几次分区几次,用在我的电脑上也正常,换了N个硬盘都不行,而且用我电脑上正在使用的硬盘也不行。后来去一台HP的原装机上,拆了一个装好系统试机的硬盘也能用。后来从它原机上做的也OK,我是在想它这种原装机在做GHOST时是不是会写入一种独有的引导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