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主板拔掉给CPU供电的4pin电源线之后就可以开机

楼主(2013-09-20):
为什么有的主板拔掉给CPU供电的4pin电源线之后就可以开机,而拔掉之后只留下24pin的电源线就可以开机了呢

网友:
那是因为CPU供电出问题了所以去掉就可以开机了这样的板子重点查CPU供电

网友:
楼上正解啊。

网友:
CPU供电出了问题或者只有CPU开始工作才会启动的部份有问题。具体参看启动时序。

网友:
12V有短路。。

网友:
看电源保护没,可能是12伏电路有短,触发瞬间保护

网友:
分辩CPU供电有无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CPU电源供电问题,就是场管和管理芯片。但是我碰到过CPU座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短路了,所以

网友:
不会把显卡的供电插4PIN 上了吧

网友:
那个可是个反的啊

网友:
绣出来没有。告诉我啊

网友:
我之前看到cpu电路上有一个电解电容鼓包了,所以换了一个,会不会是因此造成的短路啊?

网友:
是的,CPU供电出了问题,好好看看

网友:
主要查cpu供电,短路和带不起负载都会引起掉电

网友:
一般都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cpu12V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
CPU供电问题

网友:
是CPU供电短路,可能是某一个MOS管坏了,找出来同型号代换就好了

网友(2014-11-24):
某些MOS管坏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