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针CPU座子虚焊加垫子可以

楼主(2013-09-20):
同志们你们好。不知小弟次策能否帮助大家。谢谢指教。关于775座子虚焊的问题我做过好多次成功案例成功立在98%。只要在座子下面加垫子面积大概在30CM*30CM就可以了·,找硬一点的高度大概在0.35CM左右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最好加加分啊。引用的,这个方法可行,但是面积是3CM*3CM,高度0.35CM不可能,应该是0.15CM比较合适。

网友:
也不照个图片看看,怎么放上去的

网友:
潮湿天气时容易受潮,治标不治本,我个人不太建议!

网友:
敷衍法总是不长久的,垫子在下面也容易把主板顶起弄不好出其它问题就麻烦了。

PCBA变形会导致板间断线

网友:
能管一个月就行了呀!

网友:
加焊座子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顶楼主,我也是这莫办的,只要不拆,是能用的住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我觉得上个图更实际一点,靠想想半天啊

网友(2013-10-20):
肿么其他地方也有这贴?

网友:
用IDE硬盘线剪断 叠成3对就可以了 经常这样干。 很实用

网友:
有图吗?可以看得清楚点

网友:
楼主方便的话上个图吧 !新手理解能力不太强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兄弟拍个图上来 分绝对呼呼的

网友:
有的加焊会好,有的加焊好了一会就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