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3-09-20):
这两天修台式机都碰到这个问题,之前偶尔也碰到没在意,大家看下:
昨天1台组装了半年左右的机,在外地买的,保修麻烦。ASUS H61板,G640的U, KST4G的内存,客户说不亮机,试机确实不亮。开盖上跑马卡,那个码跑动和闪烁的频率像马达1样飞快的循环D1 D3 C1不过内存,太快了!果断换内存1次点亮(手上只有2G的)。接下来就说这根内存,我有一台GIGA H55的机器,接上竟然点亮无疑。不解
今天进了一台盈通780D3的,也是4G。这个有点不一样,有时能亮。D1C7循环,正常的跑马速度,一样的换2G点亮,费解,难道现在KST4G这么差?DDR2主流的时候很少见过这样的问题。大家聊下这个问题

网友A:
水货内存,结贴吧。

网友B:
关于疯狂跳码我也遇到到,疯狂跳码时需要注意下复位灯是否正常。  我修过一块V星主板,就是狂跳码,不停复位。后来拿到维修台上要修时发现自己好了一直都没有复发。

网友:
可能是1600的吧?兼容性不太好。用1333的应该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货内存,结贴吧。

不是啊,永超代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疯狂跳码我也遇到到,疯狂跳码时需要注意下复位灯是否正常。  我修过一块V星主板,就是狂跳码,不停复 ...

可能你运气比较好,很多次了,都是内存,最后都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