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K228HW或许是通病,有遇到过的来看下

楼主(2013-09-20):
今天接到一同行送来一台现代K226HW,故障现象是背光不亮,且亮蓝灯,不停的闪烁,客户放着就走了,我拆开后,发现12V和5V滤波电容其中一个鼓包了,将4个电容全换后,故障依旧!!后经测量发现12V和5V电压都是6V多,第一感觉就是启动电容50V22UF漏电,{测量这个电容电压是在10V~13V之间徘徊},换后涛声依旧!于是直接换掉LD7575PS,换后直接5V和12V都没有了输出,后发现是有一个脚虚汗,重现焊好之后,涛声依旧!!!还是12V和5V在6点多V之间,这时冷静先来,记得以前修过,这个显示器,都是12V和5V电容全换,有时 那个跨在5V和12V之间二极管也经常损坏!后断电测量,发现击穿!从料板上换个之后,电压稳定了!!12V和5V都正常了!!!还是这种显示器修多了,也想当然的修了,才走了这么多弯路!!下次一定要认真对待K228HW了!!这个型号的修过至少10台了。正在想着呢,问题又来了,****问题真多,屏幕是花的,刚开始是正常的,用了一会儿就闪了一下,花屏,横线,一会儿就“死机”了!!接下来就黑屏!!!碰到过2台这样的现象,都没有修好,想用个通用板来改,结果不行!!!就让他报废了!!今天又遇到了,想弄清楚 是屏的故障还是驱动板的故障!!屏是型号是奇美M216H1-L01,本来想上传图片的,提示附近超出容量,大家就将就着看吧!遇到过的朋友帮我分析一下!!另外这个屏用什么板子能点亮,还是得刷专用程序!!

网友:
这个问题没人顶么,大家应该修现代修的不少吧!!沙发

网友:
它能正常工作一会儿,如果不是驱动芯片不好的话。还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器件性能不好为上。

网友:
三楼的,从外观上根本看不出好坏!!花屏,死机的时候屏供电是5点多V,正常的时候是4.9多V。花屏的时候,连11117和主芯片都不发烫了!!!正常的时候都维烫的!!

网友:
没人顶么??最后解决了,是主板的问题,用2025的板点不亮,用2270的板可以!!大家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这个今天我也遇到了  还以为是屏幕的问题,不过用乐华的B.RTMC1-B1
写下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六楼 的是换驱动板了 么?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呀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