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认到网卡,但不能使用

楼主(2013-09-21):
主板认到网卡,不能使用,是网卡坏了吗?
主板

网友:
看下网卡驱动!!

网友:
驱动有没有,下个网卡驱动吧

网友:
检测网卡的条件 有没有哦

网友:
说得太笼统了...华硕的主板,很多都是没有外挂8脚芯片的,它的BIOS一旦刷得不对,就会出现网卡感叹号,不能使用网卡;一般情况下能识别不能使用的网卡,你可以重装驱动试试。

网友:
重装驱动和系统,不行就是网卡坏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07024
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
网卡工作条件不全,查一下吧

网友:
看你网卡有问题没

网友:
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