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2J板号 K42JR REV.4.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09-21):
开机看电流已跑码,电流至2.1a。但是屏和外接都无显示,已更换显卡,故障依旧,下了个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BIOS版本不对,各位大侠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灰的,有背光。接屏没有反应,键盘大小灯也不亮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可能没焊好

网友:
这个机器在其它地方修过,换过显卡,刷过BIOS。我也以为没换好,故又重新换了个显卡,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

网友:
我想问,这种情况会是显存有问题么?不敢想象,四颗显存都换掉。唉,这片板子不想修了

网友A:
这种奇葩  真的很难搞   应该还是BIOS不匹配   华硕现在乱套了

网友(2013-10-27):
搞一个CPU供电,这机的通病

网友:
楼主,好了说下!!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模一样!!

网友:
同病相怜、、、、、、、、、、、、、

网友:
楼主,这款机器修复了吗!晕死,我今天倒霉透了也遇到了这款破机器!清灰的,装完了就点不亮了!后来刷了N个BIOS跟你一样,电流跑到2.1A左右就不跑了,外接也不亮

网友(2013-12-26):
我手上也有一台 k42jr 主板,客户说自己拆坏的,拿过来不开机,放电 能开机了,电流跑到1.3a,不显示, 然后刷了个BIOS ,外接能亮了,内屏死活不来,还得进一步检查,有谁修好过这种情况,提供下思路啊

网友(2014-03-04):
k42jr 问题有点多我的时亮时不亮

网友:
加旱CPU供电IC你会有惊喜

网友:
我的现在电流也是到2.1左右,外接内接不亮,刷bios也不行,我换个u供电管当时好了,放了几天就这样子了,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这个你不要盲目的 去干桥,  干显卡,  我觉得你应该把显卡的所有供电 都一 一查一下

网友:
我这也有台A42J 主板K42JA_MB,电流2.1A,开机屏闪一下还是黑的,外接无显,按关机键可以正常关机。修之前看电影都没事,跑显卡测试花屏,焊了下显卡不亮了,换个显卡芯片电流一样,还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奇葩  真的很难搞   应该还是BIOS不匹配   华硕现在乱套了

cpu供电出问题,能跑这么多电流出来么?

网友:
K42JR的问题是很多呀,哎

网友(2014-05-19):
楼主搞好了没啊  我也遇到一台